谁能搞定5400.6 500G数据的联系我

楼主(2012-01-07):
手里有个5400.6 500G的转一段时间停转,客户要里面的数据,谁对5400.6比较在行的联系我。
参数如下:
ST9500325AS;
WWN:5000C50011A9203C;
SN:5VE05YZA;
PN:9HH134-566;
FW:0001BSM1;

有意的站内信息PM价格,或留联系方式,跟贴也可;
自觉得成功率低于40%的请绕道。硬盘都没有动过,没开盘,电路板也没动过,原封不动,没人搞过的。

不知道求恢复的贴是不是在这里发表,如果不是,请管理员移到相应版块,谢谢

网友:
这个是固件门的盘,一般来说,没有动过的话,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罗工说的有道理

网友:
哪里的朋友?可以给发过来处理。

网友:
换个电路板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5400.6即使是磁头坏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因为这种盘跳磁头跳的很厉害,专业数据恢复的都知道,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忘了说了,这种盘这个问题不像是板的问题,他和7200.11 .12的盘一样,你就是把线路板从盘上拆下来单独对线路板供电,检测软件(UDMA)上也是能认的硬盘型号和FW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