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显示器 有大量水波纹 求教各路大神~

楼主(2012-01-07):
TCL显示器 有大量水波纹 求教各路大神~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显示器

网友:
擦下屏线,要是不行就换个通用程序板确定下是屏还是程序板坏了!

网友:
先用通用的试试看看 、

网友:
300V大电容。。无其他。。。
tianyaliwei
这种现象不一定只是电容的问题,我遇到过,换了全板电容还是一个样 最后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下屏线看下,如果不成有可能是有干扰。
同意楼主:
5.0
腾达电脑1
同意楼主:

网友:
看一下屏线跟驱动板 有没有插好松动。。

网友:
用橡皮擦擦下屏接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