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m2n68-am se主板跑4546维修

楼主(2012-01-07):
一块asus m2n68-am se两桥合一主板,插上测试卡跑4546,点复位没反应强行关机也关不了机,按以往经验应该是桥的问题,保险起见,先刷了个程序无果,换i/o也一样。上diy的bga加焊一下桥OK.为方便大家付上此板的bios.

网友:
上个图,好点,比较真观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谢楼主了

我修过几个这样的故障。

网友:
单桥虚焊最常见啦

网友:
单桥的主板 焊焊基本都能好 哈哈

网友:
这个板子桥虚焊通病

网友:
单桥拿到电压正常就焊桥

网友:
呵呵 我昨天也遇到个一摸一样的问题,但是桥做完短路,挂掉了

网友:
单桥虚焊是常见的问题!NV的板子虚焊的多!

网友(2012-02-26):
单桥虚汗太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