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冒长城电源的简单修复

楼主(2012-01-07):
今天早上接了一客户的机器,故障是不通电,但是客人说有时候可以通电,但是会马上掉电用不了,直接帮他换了一个新电源,一切正常。留下了他那个假冒的长城电源。像他那种故障,很明显是里面有电容怀孕了,拆开一看,果然一个1000UF10V的电容大肚了。立马把它换了,上机测试,一点就通电,以为好了。正高兴着可以高价卖出去了。但是用了3秒自动掉电了,一会又亮起,再3秒又掉,不断循环。看来电源还有问题。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大家都说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故障,直接更换2个200V的大电容,上机测试。一切正常。(拍下来很麻烦,但是绝对是真相)

网友(2012-02-25):
真长城修修还有点意思 假的还修干啥 能卖多少米?

网友(2012-01-07):
多谢楼主分享

hjq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赚了一票,也显示楼主修理水平强悍!

网友:
查稳压电路,,,光耦等等

网友:
不错哦,干脆利落

网友:
呵呵 学到经验了

网友:
假的还修啊!拿来练手还行,使用就太危险了吧!

网友A:
刚修好就卖出去了,客人就喜欢大牌子的,,而且那个电源看起来还很新呢。再说了,假冒的也这样用,不会爆炸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这个不是大牌子啊 假的是啥大牌子

网友B:
大电容损坏,你没查均压电阻要返修的。

网友(点评):
均压电阻怎么查啊?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好就卖出去了,客人就喜欢大牌子的,,而且那个电源看起来还很新呢。再说了,假冒的也这样用,不会爆 ...

呃,我见过一个假冒航嘉冷静王,一级二级EMI全都没有,很容易坏设备的,而且功率也不够的!!

网友:
这个假冒的又卖出去了?可怜的客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损坏,你没查均压电阻要返修的。

那个均压的查过了,2个都85K,正常

网友:
一般好点的假长城,都是回收的旧正品换个外壳和线子翻新的。质量还凑合,就是手工焊的线子太毛糙,我曾拆过一个翻新的假长城,那线子一拉就掉,认真加焊一遍就OK的

网友:
这么好修?我打工的工厂坏过至少10个电源,有星宇泉的,达硕的,航嘉的,全汉的,台达的,还有老式PIII TCL的等等,电容爆的有一个,换了无效。后来再也不拆电源了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故障就千奇百怪

网友:
楼主很有经验,这种现象有一部分都是电容坏。

网友:
楼主做人还算厚道。

网友:
原来的工厂买过一个长城300P4电源,第二天无法开机,换了个,几天后又不开机。采购不去换了 买个新的还是300P4的,没事了,我拿过哪个坏了,自己拆了,保险烧了,去仓库拿了个5A的,用烙铁焊上去,正常使用

网友:
假冒还费劲修复…………

网友:
假冒的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