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 VGN-NW18H 花屏后加焊不显了?

楼主(2012-01-07):
求助:接一台SONY索尼 VGN-NW18H笔记本PM45的北桥,起初故障,有轻微的花屏,有点重影的样子,在黑色下明显一些,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ATI的显卡,加焊后,测试上面的电容,没有短路的,测机不显示,电流跳变如下
0.01-0.3-0.84-0.85-0.86,到0.86不在变动,风扇一直不转的,上不上内存,电流跳变都一样,请高手们给点建议,
看电流有点像不过内存,但加焊 的是显卡,显卡离北桥有些距离.

网友:
像是没有跑码,楼主重点检查CPURST,CPUREF,北桥与显卡的耦合电容

网友:
谢谢你给出的建议,不过客户来我们这里出差,急着回去了,就取走了,没修了,重植球后,故障依旧,没新的显卡试,真是郁闷啊,一台花屏的机,搞到不显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的啊

网友:
SONY 的本本不是太好修,板子也脆……

网友(2012-02-22):
今天接了一个NW18H…… 最后结果和楼主的一样一样。。。开机黑屏。
刷BIOS无效。

怀疑温度高了?很薄的显卡会不会因为温度而彻底挂掉?

让我想到以前NF3,NF4的台式主板桥了,温度一高准废。

网友:
发现NV的芯片还耐点温度,ATI的对温度相对敏感,不知说的对不对。

留着当配件吧,没时间了

网友:
不会吧,手上现在又一台。不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