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无开关和亮度信号

楼主(2012-01-07):
今天接收了一台杂牌显示器
故障点不亮,通电指示灯亮了一下随即断电
拆开,以前修过,改过高压条,换成了通用单灯管高压条
但屏是4灯管的,取下驱动板
通电量5V,12V正常,但是开关和亮度信号得的5V没有,跟线路到TL494
一路上开关和亮度都没信号
是不是集成块坏了?
我想问一下,一般电源板上的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是又哪个块子或者电路生成的?
求指教!

网友:
来自于驱动板啊

网友:
你换个普通驱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他的驱动板也是通用的吗?5V开关和ADJ都是程序办出来的!你换下程序板上的12V升压电容,或者把小电容全量一下电压看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杂牌的好多都是通用的板  你看下

网友:
单灯高压条?屏是四灯的?亮度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