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HM080HC硬盘 电路板Y1的频率

楼主(2012-01-07):
修到一笔记本硬盘,故障为不认盘。检查电路板时,发现Y1不正常。从标记上看应该是主控的晶振,但此焊位的元件实为一电容。所以向坛友们求助:此晶振频率。如果哪位兄弟手里正好有这个硬盘,烦请拍张清晰照片传上来或发给我核对,看是否有元件缺失、被调换等人为故障。在此致谢!拍下的大图如无法上传,请发送到我的QQ邮箱641923734@qq.com。再次表示感谢!
图片如下:

网友:
手边刚好有个相似的,不过是日立盘,仅供参考。

网友:
你圈的是一个电容,又不是Y1。
板上标的Y1主晶振就在你圈的电容的左下角,也就是Y1字放正看时的右下面,那个六个脚的就是。
你要查板还不如先查板上左上角的那几个一次性保险丝。

网友:
谢谢楼上rhm123及上虞郑冬青两位兄弟!
我再检查下。

网友:
兄弟能否将清晰大图(能看清元件型号的照片)发到我的邮箱里?
我感觉你的这个板子的确和我的很像。
谢谢!
我的邮箱:641923734@QQ.COM

网友:
修好了!各位兄弟。
这个盘子是人为故障,被人拆去一元件,找到加上去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