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教我认识认识主板的命名

楼主(2012-01-07):
我刚开始学习笔记本,老听别人说915,945,965的主板,网上说是以北桥命名,但我看北桥上面没写这些啊?到底是怎么看主板的命名的。

网友:
谁告诉依北桥命名的,仔细看下CPU旁边的数字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北桥命名,把北桥上面的散热片拆掉,然后清理北桥晶圆上面的硅胶,把它洗干净,就可以看到北桥上面晶圆上刻的字了,肯定有类似915 945之类的字样,多找几个北桥就可以看到了当然是INTEL的主板 了

网友:
见多了  就知道了 看主板型号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