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红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07):
手上有一台19寸的联想液晶显示器,改过高压板,正常使用了一个长时期后,出现了红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灯管老化 我也经常遇到
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换灯管吧。
是武汉唯冠代工的吧,大多是灯管老化

网友:
你该在基地好好学习,好好逛逛了。一般都是通病,一查都是一大堆,。

网友:
驱动板和排线有问题吧

网友:
1.跟换VGA线。2.用万用表红笔接地  ,黑笔测驱动板上VGA借口123针,正常应该是78.那个不正常,就顺藤摸瓜。天太黑,摸不到就,更换驱动板吧,这是最省事的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网友:
不插屏线     用高压板把灯管 点亮了 看是不是红色的  是红色就是灯管问题换完灯管就解决了 如果灯亮是白色的 就是屏显示不正确  再 用通用板点屏  就能查处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

朋友的方法很管用,如果不是灯管问题,更好数据基本上可以解决(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灯管坏多些
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步先点灯啦

网友:
一般是灯管 的问题。。点下就知道 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看看VGA信号线的G线通不通,要是通看看稳压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排除法外接两根灯管试下就知了

网友:
如果是偏红开机一会恢复正常的话是灯管老化,一直偏红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调出调节菜单,如果菜单也发红,那是灯管。如果菜单正常,那是驱动板

网友:
单用灯管点   再看看驱动板。。

网友:
灯管老化。换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去测测吧。自己学着换换灯管也不错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灯管问题,也有可能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谢谢6、12、13楼的朋友,再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有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