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修复一台TOSHIBA L750的笔记本

楼主(2012-01-07):
今天修复一台TOSHIBA L750的笔记本,按开关,灯不亮,没反应,一摸南桥芯片(BD82HM65烫手,于是
关机。测试给南桥供电的电源输出PL11对地阻值为零。正常值应是25欧以上,于是焊开此电感测,
发现是后级负载短路,不用说一定是南桥坏了。于是做BGA取下南桥芯片(BD82HM65),又找了一个好的南桥,重新焊上 OK了。

网友A:
这个南桥好做么 我做一个坏了 就没敢再做 都是银子啊 赔不起

网友:
是不是I3的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南桥好做么 我做一个坏了 就没敢再做 都是银子啊 赔不起

没那么容量坏吧,你可以取下清理完后重新植球(0.3或0.35的球都可以,我用的是0.35的有铅的)。

网友:
昨天有个南桥进水不触发的,为了保险起见拿去交换了。。。因为动了桥就没法交换了而且没有新的主板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