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未能成功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2012-01-07):
我的4g登月者u盘,插入后提示,未能成功安装驱动程序.无法打开!!!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驱动程序

网友:
那你就用驱动精灵驱一下可能是你的系统软件库里没有这种驱动或是你电脑的系统驱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