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用烧电路来检修笔记本主板短路

楼主(2012-01-07):
经常见到论坛里有人用烧电路的方法来检修笔记本主板短路故障。

我想请教下其具体方法

现在我只知道需要用一个可调电源,然后慢慢的增加电压。用手触摸主板上的元件,看哪个元件发热量大,以此来判定短路位置。

我想问的是:既然主板有短路,那么再开机几秒后,主板就会自动断电的,这样的话如何去慢慢增加电压呢??

网友A:
是在你怀疑的元件的或芯片供电脚  由底到高增加电压到最高不超过工作电压 加的过程中看电流接近保护时 停下    呆会看发热没有 发热严重的为坏的

网友:
用低电压  大电流  变压器   接到短路点  发热或冒烟为短路元件

网友:
哇塞还有这个方法啊不晓得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你怀疑的元件的或芯片供电脚 由底到高增加电压到最高不超过工作电压 加的过程中看电流接近保护时 停下 ...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给整个主板加电,然后用手去摸摸看哪里发烫。照你这样说的话烧电路的方法其实也很麻烦啊

网友B:
也就是你打阻值 知道哪路短路 在烧那一路  比如说你是主供电短路  你就可以用电源接口通电  如果是3VPCU 那么就把电加到3VPCU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你打阻值 知道哪路短路 在烧那一路 比如说你是主供电短路 你就可以用电源接口通电 如果是3VPCU 那 ...

那是不是得把电源的正极改成万用表的表笔那样以方便给元件加电?

网友:
可以 各有各的方法 有人焊接电源到主板 看自己怎么顺手了

网友:
烧线路法,用法很好,就是在摸的时候要细心,有时候温度很低

网友:
先在静态下测试比较安全,你那种有可能烧坏板子的……

网友:
调节稳压电源 电压呀

网友:
有些短路不一定烧的出来。。。。。这个也是需要慢慢掌握的。。。。

网友:
电烧法?太强大了。

网友C:
今天手上烧个血泡,皮糙肉厚的不易摸出来,细皮嫩肉的小心手受伤。
突发奇想:放到黑暗的房间,用红外线观测仪看主板,是不是很科学呢?或者热敏纸,感温变色药水之类,这样免得手受伤。有次实在摸不出来,用嘴唇去试才查出来(想想都后怕,嘴唇烫个泡就麻烦了,况且也不卫生)

网友:
用嘴唇去感触,真是超级厉害啊,其实手背就很敏感了,低于工作电压去烧,当然也不是瞎烧的,主要是当有短路存在的时候,电流会转化为热能去消耗,这样就产生了热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手上烧个血泡,皮糙肉厚的不易摸出来,细皮嫩肉的小心手受伤。
突发奇想:放到黑暗的房间 ...

这么严重啊....下次小心点嘛~~一摸就缩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