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开机风扇cpu风扇不转 黑屏

楼主(2012-01-07):
dell  d630   开机风扇cpu风扇不转    黑屏    怎么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
D630刚开机风扇确实不转,是正常的。不过加电黑屏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看看跑马了吗?一般都是显卡通病!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啊,屏幕黑屏,外接呢,键盘能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