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A开关电源输出总是在8V~8。5V之间跳动。

楼主(2012-01-07):
5V2A开关电源输出总是在8V~8。5V之间跳动。换光耦、开关管无效。断开光耦的第3、4脚还是老样子,还能修吗。开关管用HFS2N60。

网友:
没人知道吗,拿去修还不如买个新的了。只不过想知道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如果是3842的芯片构成的,建议你先查7脚的电容,再查输出端电容。。。。

网友:
换了TL431没?

网友:
没有3842,也没有看到TL431,输出区只有一个贴片三极管U3

hjq

网友:
经看电路U3确实是431,并换过了,故障依旧。拿去修理,师傅直接让我买一个。其实可以买一个,只不过这个电源做工好。

网友A:
分压电阻测了没有?

网友:
空载是8~8。5V之间跳动,带1A负载在0~1。1V之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测了没有?

测了,没问题。

网友:
换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400V6。8UF 16V1000UF 50V10UF等电容全换了,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