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重做显卡之后掉电。

楼主(2012-01-07):
显卡全新的 肯定做好 显卡电路也没断路
显卡
掉电
kernxn
之前如果不掉电,那肯定还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没做好吧,做显卡之前什么故障?再者查PG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电流 上到 多少掉电啊

网友:
嘛烦把问题说准确点 掉电电流上到多少 还是一按下开关就掉电?

网友:
你要把检测过程说明白。。。。这样才好说。。。。。如果因为做显卡掉电。。。那就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掉电时闪的哪几个灯。说清楚点嘛

网友:
这个不好说,显卡的问题不能排除,
或者其他的地方有掉件,也有可能,
有个v3000,学徒做的结果北桥能掉件了,,

网友:
说清楚 不然怎么分析呢

网友:
看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看是否有掉件,,,一般掉电都是缺电呀造成的,,查查掉电时是否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不行再摘掉显卡看看是否会掉电,,,,

网友:
CPu没有装好,别不相信

网友:
在重新做一遍啊

网友:
3灯全亮。 电流上到0.83 过2,3秒之后就立马掉电了。 我显卡是全新的。 而且确定BGA焊 肯定又焊好。 不过我后面把显卡又摘掉还是一样的掉电。 我当时就把CPU后面的小电源芯片补焊了CPU电杆也补焊了,现在就又掉电掉到0.24了 越搞越坏了

网友:
现在查CPU没供电了。 搞得好郁闷啊,焊个显卡咋就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那位大侠能够救助小的脱离苦海。小的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u供电芯片的问题,开始是虚焊,现在~~~~~~

网友:
D620 CPU供电芯片很容易虚焊的,可以加焊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