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装不了系统球助

楼主(2012-01-07):
    机子:方正R410SU    SIS的桥
    问题:解压驱动死机
RT  GHOST点问题都没得,到解压驱动那个地方3秒左右就死机 跳过解压还是一样会死机  进PE毛事都没得装好驱动还能正常运行   进DOS工具下GHOST不起还会有点点花屏  好像一直在加载程序一样[不会死机]    南北桥都加汗过还有个小芯片SIS307显卡也加汗过都不行  北桥我都拆下来重做过了还是一样 BIOS也刷过    系统换了N个直装的也式过了 WIN7也式过了  请教下啥子问题哦  SIS的桥我很少修到   知到的帮个忙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0 13:02):
嗯  机子修好了  换个南桥搞定

网友:
SIS 桥很容易挂的吧。。换一个 先

网友:
SIS南桥易坏引起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