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寸屏线插反

楼主(2012-01-07):
一台方正19寸的液晶屏,换完高压板,把屏线驱动板端的那头插反了 ,现在花屏,是驱动板坏还是屏坏?求思路

网友:
换个普通驱动板试一下吧,不行,就屏的主芯片挂了

网友:
屏电路肯定坏了,,,,,,,,

网友:
屏线用酒精洗下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也有可能驱动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通常屏线接反了都是烧屏电路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烧屏和烧驱动板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网友:
屏坏了吧,我也干过这事,把屏主芯片烧个洞!

网友:
用点屏套   点一下 屏  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还能接反的啊?

网友:
屏坏的机率大

网友:
用测屏工具点下屏是好的还是坏的先,是好的再搞驱动板。

网友:
屏线插反,要看是哪头插反。如果是驱动板端插反,导致供电错位,直接烧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先用点屏的把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主控热不热。热的话驱动板就坏了

网友:
我也接反过一次,屏直接白屏了,后头换了一个主芯片,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