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66FBL bios界面

楼主(2012-01-07):
求高人指点东芝TX66FBL  bios界面里怎么设置U盘启动和光盘启动,最好能在图片中圈圈点点,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
楼主疯了吧你。。。这么嫩。。学徒?

网友:
  硬盘HDD 光驱CD  DVD  或ODD   油盘USB    调到第一启动项就OK

网友:
改为USB启动就可以

网友:
第一张图片改下顺序就好了,1改到3,3改到1.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汗。,你不是修电脑的吧,不告诉你,呜呜

网友:
打回车看看有没有可以选择的 ,没有的话试试用+ /- 键  或者试试用page up/page down 保存用f10吧,大多电脑都是,除一小部分比较特殊,能给个全屏的照片吗。

网友:
第一张图有三个启动项.你要U盘启动就把第三项调到1.要光驱启动就把第二项CD/DVD调到1.HDD为硬盘.你现在的顺序就是硬盘启动.设置好按F10保存

网友:
LZ不是搞电脑维修的  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会,不是我灌水哦。自己百度啥。

网友:
楼住不失为修人员大家别说啊。因为万一塌实怎么半啊?叫老夫庆贺一看啊!

网友:
先插上U盘在进入BIOS 再HDD那一项里看有没有U盘

网友:
     好好努力学习英语吧...  或者每天多看看BIOS!

网友:
怎么设置,BIOS 下面都有提示的!!!

网友:
楼主是维修的嘛 还是学徒 请教一下同事 有些问题百度下就出来了

网友:
LZ 比我还菜

网友(2012-09-12):
路过看了下 外行中的外行

网友(2013-08-24):
这种问题,聊的还挺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