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清华紫光2G )打不开提示格式化

楼主(2012-01-07):
[u盘(清华紫光2G )打不开提示格式化,用WINHEX打开只有非分区,想用的DBR,里面没有备份,那只有量产,芯片是迈科微,进行量产
其间用高级格式化不能成功,后来用低速的,终于成功恢复了u盘附上量产工具attach]508240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经验分享吧。。。。呵呵

网友:
要是能量产所有芯片组的U盘就太好了,,,,,一般U盘没问题不要随便量产

网友:
以为要做数据呢 嘿嘿

网友:
量产了数据就不在了等于是低格了

网友(2012-02-08):
   呵呵, 居心不用数据 就可以量产

网友:
量产啊,做了这个操作,数据还会有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恢复了U盘的容量而不是恢复数据,如果低格量产还能恢复数据的话应该是过程不对

网友:
量产     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