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5S开不了机

楼主(2012-01-07):
电源灯亮,硬盘灯变黄色,有规律的闪,键盘灯有时也闪,屏不亮,CPU拿下来重装一下会亮但不稳定。到底是什么问题?有哪位高手修好过,分享一下!

网友:
  COMS  电池放下电。        内存 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AMD的芯片,换个CPU嘛,再不行就干NB

网友:
两个都是不错的方法啊  值得参考

网友:
会不会是U接触不好,用洗板水棉花清洗衣一下

网友:
换个U试试,,压压座子看是否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