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背光偏暗 电压正常,可调亮度但还是偏暗

楼主(2012-01-07):
今天接到一台1420笔记本 屏太暗,强光下看不清屏上的字.拆B壳用灯管测高压条不还是不够亮.换上原装高压条还是不行,测高高压供电  19.5V有一组 3.3V有三组  还有一组5V不知供电对不对.我接下来该干嘛.请高手指点二三

网友:
是不是换过屏,dell的屏有写码的。

网友:
外接一跟灯看看暗不

网友:
外接是不是样啊  。。。不一样的话。。。换灯管

网友:
控制电压正常吗,,

网友:
dell的机器要换原装的屏亮度才可以调节

网友:
码片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这机是换过屏的,我估计上家和我一样是个二把刀,码片都 没换,亮度稠节要么最亮要么最暗中间无过度,我用我这的屏测试要比他的亮一些,不过还是稍稍有点暗,调亮度和之前一样,估计就是码片的问题,这屏的码片有没有通用的呀(我昨天和客人说要换屏700,他:太贵了,不修了.我现在只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已便下次速干 ).

网友:
外接屏好的很 供电,信号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