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的问题

楼主(2012-01-07):
如题:1、植球用无铅和有铅有什么区别,哪一个会好一些?2、植球好后要不要改风扇?谢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无铅的好。

网友:
无铝的耐高温,植有铝的最好是改一下,

网友:
当然是无铝好,但是无铝的温度, 不好掌握。。。

网友:
怎么来个无 铝     无铅耐高温

网友:
无铅的好焊接,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虚焊,温度又不用很高,对芯片保护好

网友:
不过对于易花屏的机器。。。最好还是用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