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I音响扩音机面板插线错误导致机不着

楼主(2012-01-07):
有扩音机,时钟收音机,卡座,CD,各自独立,各机要在扩音机取电,而扩音机一定要插了时钟收音机先会着POWER
因更换扩音机面板按钮,其中面板电綫如图,错误地第一pin线5.6v,插在第二pinGND,起初,扩音机插了电源线,收音机显示了时钟没事,一开扩音机POWER,收音机时钟熄灭,然后知道面板线插错,看变压器次级电路有三颗玻璃保险丝烧毁,换了保险丝,扩音机插了电源线,收音机显示了时钟,但开扩音机POWER不着,
已查扩音机底板电源应没事,可能面板烧了块蕊片如图LC6250,图片在网上找到是AKAI面板开机的线路图,POWER按钮应怎样查,应怎知蕊片有没坏,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古董级的东西现在很少有。。。上TB看看有没有料板来拆了换、、、因为商家不可能进没有人要的东西

网友:
功放機面板插錯線, 導致POWER開不著, 底板應沒有燒了零件, 從面板POWER按鈕查,之前圖中IC20腳VSS和40腳VDD量了沒有電壓, 而VDD和圖紅字GND量了有5V, VDD和VSS應有電壓嗎,  請幫忙分析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