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2-01-07):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说是不加电。我接到板子测3.3 v 5v 5vsb 12v-12v对地阻值发现一切正常当测小电源12V时发现对地短路再测cpu供电场管时有一组击穿将其拆下后对地阻值正常。接上电源开机正常插上cpu内存诊断卡再开机跑码正常显示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只拆不装?这样电流不够的哦

网友:
这种故障应为开机保护

网友:
台式机的。

网友:
服了YOU,不开机首先要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你还先测一堆,最后才测CPU供电呀。。。。。。。。。

网友:
牛人分享,新人学习一下,没有遇到过

网友:
分享,新人学习先要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碰运气··

网友:
先检测CPU供电是否短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