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usb外接白色网卡的驱动win7系统用

楼主(2012-01-07):
苹果usb外接白色网卡的驱动  苹果 air的本改win7后用的驱动,需要手动安装,需要的可以下。声卡我装完有驱动没有声,从网上下的驱动精灵win7离线版安装的。 苹果白色网卡驱动手动安装xp的就可以Apple USB Ethernet Adapter

网友A:
晕,用air的DX 还用X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用air的DX 还用XP

装的win7系统 找了好多都不好用,只有这个手动安装xp的就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的win7系统 找了好多都不好用,只有这个手动安装xp的就好用

你用它的原生狮子不好得多啊
根本不存在找不到驱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它的原生狮子不好得多啊
根本不存在找不到驱动的问题

原生狮子   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生狮子   什么东西?

晕咧,狮子都不知道
最新的苹果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要苹果系统,要win7的,

我们两换机好了

网友:
这个 干嘛非要苹果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