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显示26停止,是哪的原因

楼主(2012-01-07):
诊断卡代码显示26停止,报警声一长两短,请问是哪儿的原因?谢谢!

网友:
晕跑完了 呀。。直接接显示器啊,,看看初始化完了没有,

网友:
跑26报警的话,显卡吧?显卡金手指、显卡槽、显卡BIOS、GPU,集成的显卡查北桥...

网友:
一长两短 没过显卡

网友:
没过显卡!有的显卡显示26就应该亮机了!没有亮机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修台式机多了,修不了显卡直接换

网友:
四位卡还是两位卡,两位卡一般亮机了,不亮查一查耦合电容掉件或压桥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故障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过把

网友:
显卡没过 看看接触牢不牢 不报警的话检查输出接口

网友:
26一般看显卡的

网友:
汗,这个是显卡的问题,表示没找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