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硬盘搞成网络虚似磁盘?

楼主(2012-01-07):
怎么把一个硬盘搞成网络虚似磁盘?

网友(点评):
用软件呗。。。看你要求有 ! 负载有多少!

网友:
用软件虚拟出去。。或用系统的映射出去

网友:
找个软件就成

网友:
ISCSI 原来是 FC SAN 网卡 系统需要安装ISCSI硬件连接软件 后来就变成ISCSI 软件存储服务端了  现在所说的虚拟磁盘 一般是指 ISCSI协议虚拟磁盘

网友:
作ftp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