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400 待机有点高 加电到0.9 有时0.6不动

楼主(2012-01-07):
lenovo r400  待机有点高   加电到0.9  有时0.6不动

有时待机0.13

怎么下手查,  独显的机器

等机有3 5V     3.4   5.13  待机时 L19有个1.06的电压,是不是不对?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可以用摸温度的办法查找故障点

网友:
没有摸到呢?

网友:
有问题  看看 进水了没有

网友:
还是先查查简单的吧。USB,网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