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很高

楼主(2012-01-07):
本来以为是散热的问题,换了个散热风扇问题依旧,进PE温度45度,然后降低到19度,突然直接飙升90多,然后直接自动重启,换了个CPU情况依旧,触摸CPU烫得要死,怪异问题,求解,到底是主板上的什么部件出问题了 PS   intel775的CPU

网友(点评):
U热,关键是风扇的散热片热吗?热量要传递到散热片上,接触不好,就会这样

网友:
换几个U都一样的现象,检查一下CPU的供电

网友:
CPU  座 是不是虚汗多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检测下看又没有元件坏了,或击穿...

网友:
刚刚又查看了下北桥,烫得要死,比CPU温度高得多

网友:
哈哈!,报废了算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     但那U不热就是桥热的要命那板是单桥的

网友:
既然桥的问题也很高。那么有可能是桥问题了。也有可能是外部供电不正常引起的。这种问题不好查

网友:
应该加桥就 好了 以前也有相似经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希望有人来给个确切的答案,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CPU附近的几个大电容坏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具体的不好查,楼主还是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