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简单 BGA 台

楼主(2012-01-07):
刚完成的DIY BGA 台跟大家分享一下。

架子使用铝片和拉钉做成, 上下分离设计。

上加热用司登利热风抢 2310,风嘴使用吃完的罐头喝喝完的可乐罐接起来做。风嘴是故意弄比较长使风速比较慢,还有中心温度跟外围温度会很接近,风嘴有4.5x4.5cm 跟 3.5 x3.5 cm 两种。没有使用850 的原因是2310风抢温度异常稳定,而风很柔和,风口也大。

下加热是飞利浦的卤素登煮食卢,有六级调温,输出温度很平均。此卢加热很快,温度稳定。

温控基本上靠司登利热风抢和飞利浦的卤素登煮食卢本身,上下实际温度用UNI-T 温度计通过测温线检测。

拿无铅的坏主板北桥和 775 座子,上加热到230 度刚好可以拿下。

暂时没有其他板试用,迟些有再向大家报告。这个BGA 台的性价比是没有卖的好,但自己做是另一番乐趣了。

欢迎大家多给意见。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毕竟是自己diy的,想必有很高的成就感。

网友A:
很好,只是加工复杂了点还要制造风嘴.
我想做个简单一点的,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拆北桥,主板的下面是整体加热好,还是局部加热好?谢谢.

网友:
加焊的话,通常是部份加热;
若是动桥的话,会使用整体加热,部份加热会不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只是加工复杂了点还要制造风嘴.
我想做个简单一点的,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拆北桥,是整体加热好,还是局 ...

台式机北桥下加热要整体,上局部。 不然板子会变形。

笔记本听说光上局部加热不会变型,但我没试过不用下预热的。请各位指正。

网友C:
下面的是 光波炉?

网友:
上部加热的架子不够稳定,,,

网友:
好不好用 是一回事。。。但是我佩服楼主的创新的精神

网友:
做做显卡还是可以的,做主板或笔记本的话,风险太大了,宁愿买成品!

网友D:
问一下 固定风枪的架子是什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是 光波炉?

卤素灯煮食卢不知道是不是光波炉, 说明书是说卤素灯煮食卢的。 但这一定不是电磁炉或电陶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固定风枪的架子是什么?多钱?

架子整个都是用铝片和拉钉做的没有别的, 用料大概 140 元。
注意风嘴是一大一小的罐用隔热胶纸合起来。

网友:
下面的温度不好控制,第一级温度不够,第二级温度又高了点

网友:
上支架可以去掉 更简化   用 手拿着很方便  下加热范围太大    容易塌陷  下温度低了又 不好用 高了容易爆电容

网友:
是光波炉啊~~~~~

网友:
跟我之前用的很像~~~
抓到溫度的話其實很好用的!!

网友:
娱乐还可以。。。。工作吗?

还是拉倒!

十做估计九坏。。哪个敢用。。

补充内容 (2012-2-5 01:12):
说句实话。。。。如果是自己放在家里用用还可以。。。。如果是放在店里去的话。。。。。。要是我是顾客。。。马上调头走人。。

什么叫专业。。不只是技术。设备更要专业

如果你想搞这行。。改花的一分都不能省

补充内容 (2012-2-5 01:15):
当然。。我是非常支持DIY设备的。。但是。。。千万要记得(现在讲的是品牌。形象。质量。专业)

这样你会发觉。会比别人更接近成功一点

网友:
最喜欢DIY了,但对BGA还不太了解啊!

网友:
太太太强悍了。。。。

网友(2012-02-06):
楼主精神可嘉,比起某些光会说的人强多了。

网友: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楼主开动脑筋,自己动手的精神值得赞扬。好!
通过试用,不断改进,定会成功。

网友:
最近用这修好了一个XBOX360 和一个Compaq V3000 显卡门机器,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加热改用了尚朋堂电陶炉RC-201, 有十级可调,但只有第一跟二级有用,因为三级都太热了,超过200度。

XBOX360 显卡比较大, 加热到 240 度, Compaq V3000 的显卡比较小, 加热到 230 度。

下加热保持在180-200 左右, 上下温度用uni-T 温度计通过测温线测,还算准确。

加焊Xbox360

XBOX360 使用中

加焊Compaq V3000

Compaq V3000 使用中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学习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看到过类似的。

网友:
太有创超力了

网友:
Realy cool, thanks for ideas!

网友E:
下面是电磁炉吗???

网友B:
加焊 ASUS IPIBL-LB  LE82G33 北桥, 到225度 OK.
MEMTEST86+ 跑了一整天没红。看来这个还算能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面是电磁炉吗???

现在改用了电陶炉,电磁炉一定不能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焊 ASUS IPIBL-LB  LE82G33 北桥, 到225度 OK.
MEMTEST86+ 跑了一整天没红。看来这个还算能用一下。
...

我看你好象是上下都测温(上下都有测温线,共两条线),但只有一个万用表,这个表有两个接口,并且能够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好象是上下都测温(上下都有测温线,共两条线),但只有一个万用表,这个表有两个接口,并且能够转 ...

这个是双通道的温度计,个人认为上下同时测温可以保证温差不会太大,底部元件不会热坏,变形也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台机主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做本本就得靠非常丰富的经验啦。。。

从我做过的BGA 板子 (不是用这个DIY的)来讲,难度从高到低大概一般是这样的

775座子 >台式北桥>笔记本北桥>笔记本座子>台式478座子>笔记本显卡>笔记本南桥>台式南桥>显卡

当然有些特怪芯片除外。
台式北桥的问题主要是台式板变形比笔记本大,笔记本几乎没见过变型

网友:
r看起来还不错,呵呵

网友:
看起来 不错  牛人

网友:
我一开始还以为下面的那个是电磁炉呢。

网友:
修完主板就可以炒盘肉呀。
不错,比较方便。

网友:
原来是双通道温度计,那它显示时能否同时显示上下两个温度?这种温度计多少钱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北桥下加热要整体,上局部。 不然板子会变形。

笔记本听说光上局部加热不会变型,但我没试过不用 ...

只要有加热就一定会变形,不同的板会有差异,得靠经验了。

网友:
楼主的DIY能力太强了

网友:
又一个土炮。就是不知道成品率高不。

网友:
温度在控制啊,,他不能慢慢加热啊,

网友:
冷风要怎么出来呢???
你咋就知道到温度了呢???

网友(点评):
人家的温度计是吃素的?

网友:
DIY的自主产权 呵呵 看看 顶顶

网友:
搞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啊

网友:
LZ 我都是用土炮做。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昨天我看到个用微波炉的,呵呵

网友:
DIY 不多啊 哈

网友:
看来高手还是在民间啊。 不得不佩服。

网友:
楼主制作这个设备,需要多少费用啊。合适的话也给我们做个

网友:
这个不知道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呵呵·~~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2-03-13):
没有试过 不知道真的用下怎么样

网友:
有没有好做点的支架啊
张先生
风枪架可以买个做化学实验用的架子也就20多元,也不一定要自己做。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张先生
光波炉更本不需要做PCB支架,只要买点大平头螺丝直接放炉面上就可以支撑。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风嘴细节看不太清楚

网友(2012-04-12):
LZ那个万用表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网友:
这个成本比现在淘宝上的小工厂做的要贵而且还没这么靠,贵在玩而已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支持DIY.其实DIY就是一种娱乐精神。

网友:
非常实用。有机会找东西做一个来用。

网友:
又一人间利器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