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1wD 不通电一例

楼主(2012-01-07):
今天接客户报来到台机说按指示灯没反应。不通电,拆机查接口供电本应该5V结果只有1。8V, 拔掉驱动板一测还是没有5V   。
而且有好多地方也没有电压,然后测量220V那一块有个二极管被击穿了。
直接上图

网友(点评):
你应该说电源高压板,有个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点评):
付吕剑武 不要乱说,那是高压板吗,人家那个是LED背光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220的,,,,的二极管问题,,,,我真的服了你,,,,,能开机

网友:
查查电源IC和肖基特整流管   LED我很少接触

网友A:
显示器维修,只要你会换电容改高压,那就可以修好百分之70了。

网友(点评):
一个都不会啊,液晶 现在怎么感觉比本子 还难

网友:
这个不是220V的整流管,明显是低压侧的,220V整流是一个桥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贴切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天天修显示器,最多的就是电容故障!

网友:
这个是12V整流管击穿短路了引起的现象,在联想液晶上很经常遇到..

网友:
是啊。坏的最多的还是电源  ,高压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幕上的问题吧,看看升压芯片坏了没

网友:
学习了   220v的 二极管坏 保险没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维修,只要你会换电容改高压,那就可以修好百分之70了。

是么?你怎么把维修说得如此简单......谁然液晶电源电路比较简单,个人觉得换换电容改改高压,,不过是菜鸟级别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么?你怎么把维修说得如此简单......谁然液晶电源电路比较简单,个人觉得换换电容改改高压,,不过是菜 ...

液晶维修 一般的菜鸟就可以完成了啊??  那你还想花多大的时间和精力去修显示器么??  大不了就是换板  而且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点评):
换板也不省心.把原板剪了,固定新板,散热,会不会打火,干扰都要考虑.还是修好原板好点.

网友:
谢谢大家的点评,实际我也不知道那个二极管是在什么位置的。误打误撞的!!
但是去掉那个二极管它就可以显示了。    我是个新手。。。。。。。

网友(点评):
那个D854坏很多的.最好和D855一起换同一型号的. 拆除的话可以,但是会有二返.做过几回,有一个回来了.

网友:
我这边实在不好就直接改,呵呵,通用电源板什么的一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