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屏的问题

楼主(2012-01-07):
开机屏的任务栏位置就闪,彩色通长的横线跳动,其他部分正常。外接纯平显示器显示正常,看来肯定是屏的问题,请问有各位老师修过这样故障的吗?有可能修复吗?有请各位老师援手出招。

网友:
LG屏闪门的屏。。。。换屏吧!!!!!!!!!!

网友:
呵呵,我用鲁大师想看看是什么屏,可是显示器信息栏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
屏的问题 ,看屏的话,可以拆机

网友:
屏有什么修的,直接换了

网友:
我听说济南那边有专门修显示器屏的,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