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后只能用一次!!!!!!!

楼主(2012-01-07):
主角:一8G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淘宝买了8209通用板的主控板,风枪吹下flash芯片,放入新的主控板上,加焊后,插入电脑,运行
专用量产工具,能识别到,如下图:

量产后,打开我的电脑,能看到U盘,也能打开,复制文件进去也可,运行复制的文件也正常!!!!安全删除后,再插入电脑,能看到U盘,打开
出现下图:

过程:后又换了一个8209通用板,还是一样的情况,当时能用,安全删除后不行,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搞过这东西 ,基地上有没有之类的,帖子

网友:
坏了就重新买 作维修的这点钱都不舍得花吗

网友:
量产的软件不对吧

网友:
是工具不对,要找对应方案的量产工具才行啊

网友:
-flash有坏道吧  可以检测一下

网友:
从软件和U盘产量后来说因该都是好的吧。。。是不是因为系统里有病毒呢?毕竟产量后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点评):
悲剧啊...你的用词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修好没,分享一下

网友:
四五十块钱的U盘,你买一个通用板维修起来,也差不多呀。

网友:
我感觉你的量产工具设置的问题,你试试超低速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