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W66 S210 915集显 电流0.6左右

楼主(2012-01-07):
haier W66 S210 915集显 电流0.6左右  换了北桥 南桥 也这样 不跳变 ,时钟电压也正常 哪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看信号跑哪里卡了,

网友:
处理器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
待机正常吗?换个cpu试了吗

网友:
奥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这板应该是集成CPU的吧!拆下看看CPU有没断线

网友:
不是集成的CPU 换CPU电流上去了,但不显示,估计北桥没做好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