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开机两个指示灯闪

楼主(2012-01-07):
今天遇到一台机器,不充电不开机。查出有电容短路和场管击穿,修好后充电电路正常。但是仍旧不开机,按下开机键有异响,并且两个指示灯与开机键不停闪动。由于没有电流表,所以无法看电流,请有经验的师傅猜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机型是海尔w66,迅驰915主板,感谢回复。

网友A:
我的妈啊,没有电流表都可以修机器,神人了~

网友B:
楼主 不是吧  维修笔记本 你连电流表的不买 ,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妈啊,没有电流表都可以修机器,神人了~

可调电源挂了。没有可调电源照样修,可调电源仅供参考,要的是看图和跑线功夫。我的条件很艰难,只有一个万能表,要烙铁都得跟别人借用,还没有图纸,修机还有时间限制。

网友C:
我估计电路上还在有短路。仔细查查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不是吧  维修笔记本 你连电流表的不买 ,太强了

可调电源挂了,不是电流表,超级菜鸟。我是不想改,要改的话,可以改一条在坏的万能表上面看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电路上还在有短路。仔细查查先。

嗯,刚刚查到隔离保护电路有一个场管三个极都相接,正在跑。

网友B:
这样东西的是维修必备的,有它们你维修跟省力,这样东西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东西的是维修必备的,有它们你维修跟省力,这样东西是少不了的

呵呵 这个东西每个地方叫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刚刚查到隔离保护电路有一个场管三个极都相接,正在跑。

好的,祝你修好与大家共享。

网友:
灯闪应该是没有读到吧,例如硬盘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