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能显示,但是不够亮

楼主(2012-01-07):
前两天碰到个主板,具体型号忘记了,集显能亮电视很暗,独显正常,换了VGA头还是老样子,就没修,让客户加个独显用了,,后来想想,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请教各位。。是北桥虚焊么??

网友:
测高压和灯管了吗楼主还有给屏的供电吗

网友(点评):
老大 。人家是主板 还高压条 和灯管。晕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见到代高压条和灯管的主板了

网友:
应该有这个可能吧。。。

网友:
你这个要看是什么主板 。要是是AMD的主板 。桥的问题到时很大。要是是其它主板。这个你就要好好研究了。

网友:
是滴是滴,那就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桥虚焊或不良

网友:
查查三基色, 行、场型号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