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的优盘 只认卡托了

楼主(2012-01-07):
U盘 就是用来听歌了 然后听着的时候拔下来了 这样就不认了  现在是能起振 灯也亮  是一直亮  不闪  就是没有数据传输
然后 这个还没有晶振 是PS2251的主控  我加焊了 还是不行
有2个颗粒  用PC-3000flash b把颗粒吹下来 读的时候一个颗粒是2个区 一个是4个区  客户说是8G 的 可是读出来的却是12G
这样的我还了没见过呢 然后分析吧 却是5个块了就 弄的我头大
最后我决定去修优盘  各位给我个思路吧
觉得应该是没有给颗粒供电 或者颗粒的数据没有过来 就是不知道量那个小件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能认出来的话就好说了、量产一下看能不过量产过来、

网友:
不是维修的 是 要数据 没办法了 只有叫顾客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