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8F63LG数据怎么保存?求三星GH19PS 原机数据

楼主(2012-01-07):
如题   收洋垃圾得来10多台SUN19寸正屏全是MCU坏  机器为三星代工
型号是GH19PS    有原机数据的请无私奉献一份
  MCU当然是标题上的型号
买了2片驱动板换上就好了  但是驱动板成本太高   要是可以读出再保存MCU数据就好了
哪位师傅有EasyWriter读保存版本

网友:
可以焊一个mcu座子上去用热插拔的方式自动写入

网友(点评):
要用软件来写的,没听说能自动写入的

网友:
MCU标签多少?

网友A:
建议你烧录710N的MCU数据即可!论坛有下!三星的机器分辨率与驱动板方案一样情况下大多MCU数据可以通用!控制功能区别在于24C08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烧录710N的MCU数据即可!论坛有下!三星的机器分辨率与驱动板方案一样情况下大多MCU数据可以通用!控制功 ...

710N有dvi口吗?我忘了

网友:
快来人了  帮帮我吧

补充内容 (2012-4-4 10:58):
怎么不可以顶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