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又有新的问题了

楼主(2012-01-07):
今天在百度文库仔细看了个上电时序的文字分析,结合图感觉挺深刻,但是也因为图产生了个疑问。
上电时序说VTT_CPU(VTT_GMCH)电压一路供给CPU,一路转为VTT_PWRGD,给CPU、电源管理芯片以及时钟。
其实时钟的PWRGD不一定是这个给的,也可能是VCORE给。
问题是另外一个,CPU得到VTT_CPU 和VTT_PWRGD,就会发出VID组合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而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TT_PWRGD,供电,已经VID组合信号,就会发出VCORE电压,然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D给南桥,参与复位。
从这里看出是CPU要先得到VTT_PWRGD,或者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得到这个VTT_PERGD信号,然后给VRM一个VID信号。
而这副图是这样的,VTT_PWRGD直接给了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_RDY信号,而这个信号一路当VTT_PWRGD,另一路通过转换变成VRMPWRGD信号给了南桥。
而我的疑问就是他们的信号先后问题,我的理解是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TT_PWRGD和供电正常后发出VR_RDY,CPU得到VR_RDY后发出VID信号,然后电源管理芯片控制MOS管得到VCORE,可问题就在于,VCORE电压还没产生VRMPWRGD信号就发出给了南桥,这样的设计合理吗?还是是我的理解错了,请师兄师姐帮帮我。现在上图。

VTT_GMCH转化为VTT_PWRGD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_RDY

VR_RDY转化为VRMGD

网友:
去听听月饼老师的时序!最下面这个有延时作用的!

网友:
有些主板设计本身就不合理。 VTT_PWRGD   和那个VRMPWRGD 不一样。。现有前一个 。然后才有后一个。那个VRMPWRGD 不是所有主板都通过PWM芯片发出 也有的通过电阻上啦。仔细听一下饼哥的课 就OK了

网友:
哦,我没上饼哥德课,我是去中关村电脑学校学的,现在深刻的感觉很垃圾,在那里我觉得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感觉上当了,还花了很多钱。

网友:
VID组合信号是不是一定要CPU得到VTT_CPU和VTT_PWRGD才发出?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只要插上真U,就会提供VID给电源管理芯片,是通过接地和不接地来完成的。

网友:
系统的学一段时间吧。

网友:
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
你说的 我有点糊涂了,还是听听饼哥的CPU供电部分吧,,,,,,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不一定是VTTPOWERGD,,有可能是3V直接上啦,有的是CPU供电或总线供电正常后,才发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还有的主板是,南桥收到VRMPOWERGD 之后,才发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