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里的这个小板是什么板?

楼主(2012-01-07):
如图这个,不插入时,板跑85,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吱吱,。安全芯片。

网友(点评):
楼主 是安全芯片

网友(点评):
楼主是安全芯片。你不知道吗?

网友:
安全芯片,可以通过刷免安全芯片BIOS,就可以不插了

网友:
没必要插上啊,安全芯片不影响正常的使用的啊

这个不查的话 跑85 严重不开机,只有通过刷bios能够解决不装
严重反对。不插不显示。

网友:
安全芯片啊

网友:
安全芯片  吼吼

网友:
安全芯片?我还没见到过哩,,,,,     不懂就要问       哪上面用的呀?大虾们帮忙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定说这个安全芯片。不过请问一下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真的不知道

网友:
那种芯片我们一般都不装就可以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对,是安全芯片。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直接焊主板上了,更安全

网友:
是安全芯片,但是不装上是不开机的

网友:
要不要,还得看客户对电脑资料的保密性的具体要求

网友:
安全芯片  AT97

网友:
安全芯片,不装上就会跑到85或者8开头的代码,机器不亮,如果不装的话,就要刷BIOS也可以的..

网友:
见多了  安全芯片  不过现在的基本上焊接在主板上了 更加安全 不想用就刷BIOS 不过刷BIOS有风险 还是装上吧 要不不显示的

网友:
是安全芯片

网友:
安全芯片 装上去还是好点

网友:
原来安全芯片长得这个模样,听说很久但今天第一次见到。

网友:
具体作用不知那位高手能说上一说。

网友:
不装的话,电流就在0。56的跳变,开不开机,装上后电流就上到1。1以上就可以顺利开机了。
呵呵,

网友:
安全芯片,可以刷入免安全芯片BIOS来取消

网友:
我在宏基4930里面也看到过类似的,我以为是另外一块网卡。

网友:
安全芯片,T40是一个小板可以拔插的,T41-T43是焊死在主板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密码芯片撒,

网友:
安全芯片 以前试过好几次,没装的,结果机器越修越坏。

网友:
码片   以前没有碰到过吗

网友:
安检芯片,不插报警吧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坑定的说是安全芯片   刷过无安全芯片的bios  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替楼主问个问题,这个安全芯片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和BIOS捆挷一起的东东

网友:
我拆T40时怎么就没看到这芯片呐!

网友:
安全芯片,有些机子不装不行的

网友:
写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就可以不装了

网友:
安全卡  没有它机器不能启动啊

网友:
安全芯片 ,有些ASUS上也有的

网友:
倒是没见过这种插的,我看到的都是焊板子上的。

网友:
这是安全芯片,没有的话主板自检不会过

网友:
电脑加密用的把,重新刷BIOS太麻烦还是装个好  ,安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