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抓ADS#波型过程图解

楼主(2012-01-07):
先按示波器TRIG MENU切到触发模式,再设定好触发条件,

下面是抓的两次波型

补充内容 (2012-1-9 22:12):
看来非常值得补充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不清楚数字示波器用触发模式抓住单个或多个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型后会定在屏幕上不动,就是说你探头悬空后屏幕上会定住你抓的满足触发条件的最后一个波型,你可以慢慢分析欣赏。

补充内容 (2012-1-9 22:21):
没有像有些人想的我像搞专业摄像的一样,会抓拍的那么好;不过数字示波器的这个功能更适用于触发掉电的维修,可以用来判断瞬间呆一路电压有没有产生或产生的有没有异常。以后修到触发掉电的会发上相关内容供大家讨论

网友:
学习中,本人正想买个示波器呢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我的示波器买回来后基本是测一下晶振的起振与否。还没有学会测别的。

网友:
我有一台ADS1102CML和一台ADS1202CML用着还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但要熟悉示波器的功能及操作,还要熟悉所测电路的各种波形及大致频率。

网友:
没看到ADS#测试点在哪里,一般在笔记本主板找不到这个测试点。

网友:
学习了  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多发几条  谢谢

网友(2014-06-27):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31):
很好的教学图片。

网友(2012-04-23):
楼主很强大。 我一直在头疼数字示波器怎么抓瞬间电压。
在发一个日立的100M 怎么调

网友(2012-03-23):
楼主的上图中有个图中不会调。请指点,电压和周期时间。CH2=500MV M=10NS,这个不会调,我的显示 CH2=1。00V M500US。请指点为感
ADS
高手啊。

网友(2012-01-19):
楼主 抓个掉电演示下, 比如 利用下降延, 一个个电压 去打如果 波形不稳定, 就是后及 滤波 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不说还真的不知道这东西这么搞,按AUTO健能扑捉到这个波形吗
望多指教

网友B:
主要是这个信号点不好找

网友(点评):
楼住这个信号太好找了,478的U是H1,479的U是N2,直接找条飞线用的那种很小的线,插进H1或者N2,装上U就可以了

网友:
但楼主..这个在哪抓到的..在哪测量的..

网友C:
这个时间正在按LZ的方法调试自已的UTD100M喔~!不过我这有个触发耦合。。我选高频抑制时才能勉强保持水平线。。。如果不选触发耦合模式的话。。线是歪的。。汗~!

网友:
ADS#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点评):
地址选通

网友:
示波器的用途大啊,尤其是测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说还真的不知道这东西这么搞,按AUTO健能扑捉到这个波形吗
望多指教

一瞬间的波型AUTO抓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这个信号点不好找

有CPU负载的话直接找H1点位和电路板的什么点相通就是了。一般INTEL P4到I3之前的U都是H1脚是ADS#信号脚。

网友(点评):
好多的假负载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正在按LZ的方法调试自已的UTD100M喔~!不过我这有个触发耦合。。我选高频抑制时才能勉强保持水平线 ...

不一样品牌的示波器可能选项有所不同,你多试一下;我的示波器算是100M了中下级别的了,只要你的不是太差的肯定能抓到一样的甚至更好的波型。

网友:
值得抓拍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2014-06-27):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网友E(2012-01-08):
我有一台IWATSU(岩崎)SS-7810 100M 模拟的,买回来有几个月了, 到现在还不怎么会用,郁闷。。。。

网友(2014-06-27):
多少钱买的?

网友(2012-01-08):
比我在学校的先进多了~~~~~

网友F:
触发电平的设置没看懂,能详细点吗

网友:
明年准备买一台,各位知道多少钱什么品牌的,还有什么100M,应该怎么选?

网友:
不太会用示波器啊,问下这个一瞬间的波形,被抓到后会停留在屏幕上吗?

网友:
还是中文界面的看起来舒服直观哦。朋友有一台日立的V-1565,一直找不到中文版的操作手册,不会用。

网友:
我的示波器还是二十兆的,看来要淘汰了,肯定测不了吧。。。

网友(点评):
不一定测不了,一样能修掉电

网友:
不会用这个东西~~我一般都是弄不好的直接换....不过很想学学

网友G:
楼主这个是安泰信 ADS1102C ?,多少钱买的? 用着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是安泰信 ADS1102C ?,多少钱买的? 用着怎么样?

目前够用,但133M以上就测不出了,去年1680买的,现在应该便宜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谢楼主分享!支持一下

这个MM好漂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品牌的示波器可能选项有所不同,你多试一下;我的示波器算是100M了中下级别的了,只要你的不是太差 ...

我的是UTD2102CEL  搞不懂。为什么每次量一下32.768要按下AUTO。。。如果要换成10MHZ的又要点在哪再按下AUTO。。晕死了。。难道第次测不同的都要按AUTO??

你这个示波器没有自动量程功能吗,我的从32.768KHZ---200M设置成自动量程都不需按任何键自动变换量程

网友:
这个很有用。以后抓ADS波形就知道怎么抓了

网友: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呀

网友:
那100M的就只能量100M一下的??????。。。。。。我记得好像过去有扩展量程的。。。。。

网友I:
学习了 不错  不过前几张 图太小 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不错  不过前几张 图太小 看不清,

点击一下图片可以放大的啊

网友J:
请老师多为我们讲解一下如何抓拍,是不是上CPU点开机后,按老师这样的设置正常会自动出现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老师多为我们讲解一下如何抓拍,是不是上CPU点开机后,按老师这样的设置正常会自动出现这个信号。

我没有那么会抓拍,你再看看我补充的内容吧。

网友:
不是按自动就会捕捉的么?

网友:
电平设定错误

网友:
模拟的示波器怎么抓?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说还真的不知道这东西这么搞,按AUTO健能扑捉到这个波形吗
望多指教

还可以用双通道, 抓掉电,分别打在  S3  和  CPU共电,  看谁先掉 依据   主板有上电过程 就有下电过程, 看他是不是顺序 掉电

网友:
感谢楼主,希望多多发些故障波型

网友:
还是模拟的好点吧!反应快!

网友:
这个帖子让我受教了

网友:
一瞬间的复位信号也可以这样抓吧?用自动档就是个高电平,看不到下降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可以用双通道, 抓掉电,分别打在  S3  和  CPU共电,  看谁先掉 依据   主板有上电过程 就有下电过程, 看 ...

是顺序掉怎样?不是顺序掉又怎样?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哎 数字的示波器和模拟的各有各的好处
        都想要一个!

网友:
问下LZ,那种波波测32。768的晶振为什么有的出频率有的不出?

网友:
手头少有一台示波器,可不知道怎么用,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了一招。

网友:
好帖子,以后朋友们多发发这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触发电平的设置没看懂,能详细点吗

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IWATSU(岩崎)SS-7810 100M 模拟的,买回来有几个月了, 到现在还不怎么会用,郁闷。。。。

花多少银子买的,,我学习的时候就是用的 SS7810 100M 觉着蛮好用的呀。

网友(2012-02-20):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继续出帖

网友:
有教程就好了

网友:
波波强大啊,想到以前没波波的日子真是瞎摸啊

网友:
不错,挺专业的
期待你专业的维修案例

网友:
什么相机拍的,这么清楚呀?

网友:
我的模拟只能看跳变没办法保存,遗憾

网友:
学习了 看来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18楼,IWATSU(岩崎)SS-7810  是好东西哦!!我用过25M的,非常准确,慢慢摸索吧!!

网友:
楼主高手啊,我什么时候能像楼主一样啊

网友:
看来楼主对数字示波器研究的还是非常熟悉的。

网友(2012-03-23):
楼主的上图中有个图中不会调。请指点,电压和周期时间。CH2=500MV M=10NS,这个不会调,我的显示 CH2=1。00V M500US。请指点为感。

网友:
你分别调示波器中间最大的三个旋钮,看看数值变化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按你的方法可调了,

网友:
试下楼上的方法吧,

网友:
这个我真不会测,想请教一下,调好以后测量时要按一下AUTO才能测,按下AUTO又回到默认的去了,这个要怎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L:
LZ的示波器探头接错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的示波器探头接错没啊

示波器两路通道,想用那个就用那个,怎么个接错法?

网友(2014-06-27):
我用的是模拟的。

网友:
真是赶时间  正想要

网友:
现在感觉用示波器不错

网友:
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抓到了,整了个半天,蛮高兴的,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也不说怎么抓的

网友:
不是很懂呢 这个波形是所有机器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