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N520a V7.00的维修简记

楼主(2012-01-07):
这个板子到手后,接上电源,通电可以触发,诊断卡不跑数,突然闻到一股糊味,赶紧拔电,确认内存供电mos管烫手,上管和下管一起换下,再次接电触发,用手摸一下内存mos管,温度迅速升高,看来是八脚管的事了,看下型号,W83 321G,找了好半天,终于在另一个昂达N520的料板上找到了这个芯片,换上后再次开机,管子温度正常,测得电压1.89V,供电已经正常了,上U,上内存,触发D0跑到E9,上网查了下,多数都说刷bios可以,我刷了一下,用的是7.01版本的,刷完还是跑到E9,看来不是bios的事,正好手里还有一个一样的内存条子,换了一根还是跑E9,没有了思路,压桥、用风枪吹热桥还是没变化,跑E9,不是桥虚焊,就这样过了好半天,突然间想到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啊,换了一个1G的内存,触发一直跑到00,装系统很稳定,此板修复(注:内存不兼容的问题比较普遍,我用了两根一样的内存条代换,误了不少的时间)

3.1

网友(2012-07-01):
原来的内存坏了吧

网友(2012-01-07):
内存不兼容倒是很少见啊,我用的是KINGMAX 512 667的,还没遇到不兼容的。

网友:
有可能原机内存也坏了,检查时内存供电异常,建议楼主把不兼容的内存在其它主板上试试,此款主板内存不兼容没有见过。

内存有可能没坏。

网友:
用的不是原机的内存,这块主板是客户换下来的,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是少见,多谢分享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那样!我见过啊。。。有时会跑D1,D 0,E0,E9等。。。这个主要是经验

网友:
那天我更惨,遇到个机器,他说内存和cpu都换过,就一直用人家的内存维修,总是内存不过,最后换了个内存就好了。悲剧

网友(2012-02-26):
内存不兼容的问题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