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980g不能全屏显示

楼主(2012-01-07):
唯一980g来时不通电。经测试按键漏电,全去掉,正常开机,但不能全屏显示,。。菜单键不起作用。不知何故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如果 不是驱动板的可能性很大,有程序的话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你现在是菜单键不好使还是用菜单调节不了啊!说清楚了!要是菜单键不好使就把你的按键全换了!菜单调节不好使的话有可能24满了,给24重新写个程序!

网友:
进工厂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