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维修一例

楼主(2012-01-07):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DV9000。问题是开机掉电。我也是才开始接触笔记本 以前修台机器的。就把笔记本拆开。拆开后看到是那个一个桥的。AMD主板。就给同行说是桥问题 。弄桥有风险。有可能弄的开不了机器。同行也同意我弄。马上上BGA机器压桥。压了过后 本以为好了。可是 通电 问题依旧。这下糗大了。不过好在脸皮比较厚。继续找其它问题 。一个不小心看到CPU背面有一个芯片 应该是CPU的供电芯片 有点腐蚀。就把这个芯片洗了一下。开机还是一样。实在没法了。我就把这个芯片取下来 这下问题明确了。那个芯片竟然有个脚腐蚀掉了。马上 用那个刀片把脚刮开 在上点锡上去。在把芯片上好 开机 。不掉电了。上屏 可以亮了 。到此 此版修复。看来我还是经验不够拉。理论 更是不行

网友:
   是我也会先做桥,这板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不怪你哈

网友:
LZ是不是直接跟师傅出来的啊。。。和我一样,看到通病的板都先修通病。。。

网友:
我原先也是跟师傅的,没有理论,全教经验,一点理论都没有,我学了几天就自己学理论去了,理论才是王道啊!经验可以慢慢积累!

网友:
经验加理论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