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30BA电源板灯管闪烁

楼主(2012-01-07):
三星 730BA电源板接上灯管后灯管快速闪烁,灯管和高压板部分已排除,改高压板试过了,就是15V、5V电压产生部分的问题,可能就是带不起负载。电容已全换,下面怎么修啊?

网友:
開關管不行吧?431換了。光耦換了。

网友:
TMD,搞死人了。就是一个电容鼓了,换完就亮了。闪屏是因为没有接驱动板,亮度调节处在失控状态,所以亮度不停地跳变。接上驱动板一切正常。做了很多很多无用功。

网友:
查一下震荡电路那,要是有配件就把电源IC,光耦,431全换了试试!

网友:
这显示器原始故障不显示,就是一个鼓包电容的事,换电容后不接驱动板闪烁,接驱动板一切正常,做了很多很多无用功。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在4楼的回复你没有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