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1-07):
图上面说会产生17.6V的51ON#,那么这个电源在PQ4的G极上,这个PQ4应该是低电位导通的吧.那在这里是不是没有导通?

网友:
应该是没有导通吧

网友:
51ON#高电位,PQ4就不导通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吧

网友:
PQ4导通的,里面有个二极管呢

网友:
新手,希望也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
电路我也是半桶水。胡说一下吧。当插入适配器时,也就是供电来自VIN。Vin通过pd4和PR20,21产生VS。并且通过pq4里的二极管后由PU2产生3.3V。 如果只有电池供电时,VS如何产生呢,就需要有低电平的51_on#使pq4导通来产生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