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不开机

楼主(2012-01-07):
             不知道这个本本是跟R467一样的是通病吗?R463(独显 AMD芯片组 AMDCPU)待机0.19不开机,3 5V没有 ,电源芯片51125烫手,换了51125还是一样的发烫,但是量了南桥后面没有电容短路,谁修过这本本没啊???

网友:
3V 5V电感短路没有?
查51125周围电路

网友:
检查待机芯片旁边的mos管!

网友:
烫手说明,大电流,应该是连接这个芯片的元件有知路的,

网友:
没有啊,希望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
看看线性输出……我记得51125好像是8脚和17脚

网友:
查电感有无短路  和线性电压有无短路

网友:
明显有短路  待机电流这么大 你那个芯片发烫 换了 不好说明其他地方短路 但是电流流经这个芯片  打对地阻值找 在一个一个去掉 嫌麻烦就烧鸡

网友:
应该是短路,以前碰到过,是后载电路的问题,你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