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CS19潜伏时间很长才会出一次问题。

楼主(2012-01-07):
   此机,客户说的关上屏盖,再 打开屏的时候会突然黑屏,有时候看见显示画面很模糊。   但是客户说一直开盖 点着笔记本就不会出现这两个问题。 这个本本  有时间 开机,一直 点 很久都不会出问题。甚至一天 时间,开盖 盒盖 都不会黑屏。我看了下 客户说的 黑屏,其实是暗屏。这个 问题 我看了很久 才 看见,出了一次暗屏。不知道这个本本有没有什么通病,很少修到索尼的本本。这种软故障 真棘手,还望各位给点意见,或者有什么通病的。

网友:
就从高压入手……多半是灯管

网友:
要不是屏线。。。。。。要不是高压。。。。。关键是看下那里松动了。。。。。

网友:
灯管,高压等。。。最好是先换个硬盘装下系统试试。。。SONY。。很古怪的/

网友:
我 拆开 屏线 有 断线问题。但是 我看见 SONY 的 高压条  线圈里面 还飞了 两根线 。很不像是原装的。客户说之前 又没有修过。我觉得 有点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