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T

楼主(2012-01-07):
一块影驰9600GT节能版开机花屏开始以为GPU虚焊就加了一下焊结果还是不好,后来怀疑现存不好就用三星的代换还是不行,我把图片拍好了,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大家帮忙看一下,还有GPU    CLOCK没有

网友:
为什么你不跑..显存..结果....搞个图片给我们看也是没有结果.的...

网友:
啊,却实是花屏了,看下能修好?

网友:
我不会跑那个东西啊

网友:
显存加焊试试吧

网友:
看图感觉还像是GPU的问题

网友:
就用三星的代换,是全部代换了还是只换了个别的呀,要是换了个别的你怎么知是这个显存坏了。

网友:
看这个花的情况,还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GPU 看看吧

网友:
GPU从左了,显存一颗一颗的换的最后全换成三星的还是不行,

网友:
你把显存全部换掉了?

网友:
电容全部换了吧

网友:
看看是哪颗显存的供电电阻坏了,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点,毕竟你都做了那么多bga了

网友:
各各显存的供电电阻都没问题么?拆了显存测量了下数据脚跟地址脚了么?显存供电电阻的可能性比较高点

网友:
找个MATS9 测测显存 在看我感觉这种花屏像GPU的

网友:
既然显存换完了,为何不重植一下GPU呢,麻烦的工作总是要做完才见成效的嘛%

网友:
我也是这个卡啊。用得好好的。这个卡质量还可以。

网友:
厉害厉害受教 了 改天加我好友啊

网友:
连测试结果都不发出来,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影驰9600GT显卡花瓶跑msat9结果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9777            0
FBA[63:32]           0         9782            0
FBB[31: 0]           0        10450            0
FBB[63:32]           0        10626            0
FBC[31: 0]    50403513          409            0
FBC[63:32]           0         9782            0
FBD[31: 0]           0         9497            0
FBD[63:32]           0         9511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088-1-1.html

网友:
重弄GPU,这个是正解

网友:
不是在纯DOS下的测试吧,这样看不出到底是哪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