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2-01-07):
一块技嘉的8I915P可以上一代和二代的内存,故障现象是不过内存喇叭报警!一代,二代都不能过。测得1代的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正常,2代内存测得3.3V供电正常,但是1.8V测得电压为2.5.正常应该为1.8V,
测量ISL6537的26脚为5V,24脚和28脚为2.5V.我想请问下26脚的电压是不是高了,还有我想问下控制电压输出的高低是由什么控制的!
请问下高手的思路.菜鸟要这里谢谢你们了!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是不是有两个BIOS???

网友A:
2代内存3.3也正常啊???怎么1.8变2.5,是不是测反了,2个通道搞反了。你觉得有问题,可以先把有问题的那组管子下了,测一下是不是坏了,有时候下了了测不出好坏,软击穿,换一组看一下,不然就换芯片

网友B:
下管G极2.5V的话 D也是2.5的话只能证明Q44D S被击穿了 不然证明导通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代内存3.3也正常啊???怎么1.8变2.5,是不是测反了,2个通道搞反了。你觉得有问题,可以先把有问题的那组 ...

你好 我没有测反,那组管子我换了还是一样 我没有那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G极2.5V的话 D也是2.5的话只能证明Q44D S被击穿了 不然证明导通2.5V

你好 我把下管换过 取过只留上管也是这样的哟 本来那个电压输出应该是1.8 但是却是2.5

网友:
刷个BIOS赛

网友:
BIOS吧。。。刷刷刷。。

网友:
刷BIOS吧。915的应该是用1代内存变为2.5.用2代内存变为1.8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想办法买个芯片换上试试吧

网友:
还是这样啊,查反馈吧